出正片与出负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6-01):
请大侠帮忙,如题,出正片与出负片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正片和负片只是菲林文件的格式不一样而已,正片是按原始体现,负片按底片式的体现(和黑白底片一样)。所以大铜皮的菲林用负片,数据只体现无铜的部分,数据量就会小很多。最终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不错
楼上说的对
因为最开始的计算机
能存取的数据量小
所以用负片的形式来缩小数据量
现在也就一直这么用了

网友:
我就知道电源层出负片,走线层出正片。

楼主:
哦,知道了,学习了,谢谢楼上朋友们

网友:
采用负片保存的容量小

网友:
本质上是照相的一种原理。
一种是去掉底片上遮挡住的,
另一种是留下遮挡住的。

硅片工艺上要用到曝光、显影。曝光的时候需要有遮挡,遮挡有正胶和负胶之分。正胶和负胶的性质恰恰相反。
个人理解,有不妥请指正。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建议出正片

网友:
没什么区别,原理上面几位都说过了。
负片不带电性能检测的。板子复杂的情况下很容易出错除非只有一种电源。否则最好还是出正片的好。

网友:
使用R274X出GERBER时,正负片没有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