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电路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09-06-01):
当不插入耳机时,R11下端的电压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当插入耳机后,R11的电压又是多少?
VCC2.6表示此点的电压值为2.6V。

望各位能赐教。

网友:
耳机插入的时候是2.6v,耳机没插的时候和耳机插座1脚电压相等

网友:
耳机插头未插入状态:HPH_PLUGIN应该是低电平,至于具体电压是多少,要看前面的源端内阻。
耳机插头插入状态:HPH_PLUGIN应该是高电平,由于插座内的1脚和2脚的弹片被拨开,电压应该为2.6V。

网友:
1脚是音频输出,耳机没插入的时候,r11下面就是直接和音频输出相连,电压和1脚相等
不知道lz这个耳机检测电路是用在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分析的很有道理:
当没有插入耳机时的电压为0.5V,
当插入耳机时电压为2.6V.但不知道这个电压值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于手机上面

网友:
1脚接音频输出,要是音频信号超过2.6v那不是会出问题?

楼主:
当插入耳机时,
4.5脚与耳机的GND相通;1.6脚与MIC相连约为1.4V;2脚与SPKL+相连约为2.6V;
3脚与SPKR-相连,好像约为0.5V,明天再测看看.

网友:
这个根4,5脚没关系。建议lz先不插耳机,放个大声点的音乐用示波器测

网友(2009-07-24):
1脚接音频输出,要是音频信号超过2.6v那不是会出问题?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100K上拉电阻,负荷的时候电压很小。2.6V是一个中断信号,来检测是否有插入。
这样的电路不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