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将VGA信号同时输出到多个显示设备

楼主(2009-06-01):
    如题。
    我做过实验 :将计算机VGA引到两个显示器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VGA信号 是电流源驱动的,而显示器固定75欧姆接收电阻,接收端的电平和电气特性必须符合VESA的标准。
    如果你只是需要多显的效果,可以直接买一个VGA视频分配器,一分为二就可以了。
    如果要做这样的产品,就要自己钻研了。

网友:
    AD8183,一颗就能搞定了

楼主(2009-07-22):
    问题已解决。
ad8183是2选1的,共享显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