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ADS2009不成功

楼主(2009-06-01):
pads2007SP2卸载后安装PADS2007.4成功,但是把2007.4卸载后,再装2009总是不成功,然后删除环境变量中与PADS相关的项目以及注册表中与mentor相关的项,重装PADS2009还是不成功,甚至连PADS2007.4都不能再成功安装了,不过PADS2007SP2再次安装很容易成功。请高手总结出简单安装PADS2007.4 和PADS2009的方法。

网友:
都出2009了?我还用2007涅

网友:
2009可和2007共用一個license,所以說如你安裝2007以後成功啟動,裝2009時就不要再安裝一次license
....很重要喔..license當然是要用2009的..

网友:
我的是2007.2直接安装Pads9的,
没有其他问题呀!
呵呵!

网友:
    我也装不上,

网友:
    LICENSE用2007.4的不可以再装2009的?

网友:
    安装不成功时2007.4和9.0的文件都在,如何不卸载安装成功?

网友(2010-02-01):
    装不上,装了lLICENSE之后,但提示还是找不到

网友(2010-03-24):
    还是换成2007先看看吧!!

网友(2010-05-29):
    我的电脑是2007的,不知道和9.1冲突吗

网友(2011-04-26):
    我装了一天也没装上

网友:
    2007.4也没了

网友:
    我新机器第一次安装9.3的也不成功,郁闷死了。

网友:
    PADS安装时好像还要什么运行库,VS2008,还其它的。

网友(2011-11-02):
全部将那些注册码卸载看看,我以前就是这样总装不上,后面将整个卸载就可以了,清掉那些注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