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在用netlist流程?

楼主(2009-06-01):
今天看了一下netlist流程,觉得很麻烦,并且没有成功过,老是在出网表的时候出错,提示是属性错误,以前一直用的是expedition流程,从来不用管什么属性问题,不过只有用了netlist后expedition才能导出hkp文件,郁闷了,expedition流程无法导出hkp,最终导致没法用第三方仿真软件与2007.5结合,请问用netlist流程的时候做库时是不是要在symbol上加上属性?不加可以吗?还有,属性是怎么对应的,用了netlist后是不是不用做part了??

网友:
参考LOFENG的帖子。

楼主:
有点了解了,不过还是不明白用netlist是怎样添加元件库的,我怎么加都不可以,只能用local symbol

网友:
在project setting里面有。
直接添加。
2.使用DATABOOK

楼主:
用databook要把配置文件改成netlist的,改了以后还是没有办法添加symbol,只能用local symbol,我也在setting里面试过了,不行

网友:
用databook要把配置文件改成netlist的,改了以后还是没有办法添加symbol,只能用local symbol,我也在setting里面试过了,不行
引用 网友A:

可以添加。

楼主:
谢谢了,我一直指向的是sym文件夹所以不行,原来要指向整个part文件夹的路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