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的VIA为什么这样摆

楼主(2009-06-01):
为什么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和电感的pin脚周围要打几个VIA?
VIA的数量是根据什么来算的。
照我的理解,电容和电感的pin脚都是通孔啊,上下层都可以直接连起来的,可以不需要VIA连接啊。
望有人解惑一下。

网友:
为了信号的充分连接,多个空的过电能力大于单个孔

楼主(2009-07-05):
可是按照我的理解,电容pin脚孔的过电流能力足够了,通过电容的pin脚直接传送到各层。
打VIA是不是与输入输出电流速度有关?或者是为了散热?

网友:
为了大电流的流动,也有利于散热。

网友:
一个过孔也可以理解为一条信号路径或返回路径的一部分,多个过孔同时走,相当于展宽路径。最重要的原因是减小此路径的净电感。
原则是:对于同一个pin的多个过孔,孔间距应当大于孔长度(对于通孔来说即板厚),这样可以忽略掉路径间的局部互感,从而达到减小净电感的目的;对于一个电容的两个pin之间的过孔来说,孔间距越小越好,以增大互感从而减小信号路径与返回路径之间的净电感,具体公式可以参考《信号完整性》一书电感物理基础那一章节。
数量来说,只要满足上面间距要求,当然越多越好,不过考虑到空间等问题,一般两个就可以了,我做的板子上电源部分钽电容的VCC和GND都各打两个孔。
为了大电流流动和散热,应当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也应当是电源部分多打孔的主要原因,我上面说的主要是针对高速信号部分而言。

网友:
嗯,cavelas果然牛人,赞一个!
不像我啊,东西一看完马上就忘了。。。

楼主:
多谢各位了。
还像问个问题。多打VIA孔为什么有利于散热?

网友(2009-11-18):
为了大电流的流向电容更近,导热。

网友:
从信号完整性的角度讲,多个过孔相邻而且走同向电流情况下,每个过孔的静电感或者说总电感增大(局部自感加局部互感),但是由于并联作用,总效果是多个过孔的的等效电感减小,瞬态电流通过时,电感上的压降减小,减小电压轨道的塌陷,因此会减小电源噪声。
者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一个事实,电流越分散,电感越小。
信号完整性问题中,很多时候都要减小电感。
顺便说一句,要使多个过孔的等效电感减小,有两个途径:1 减小每个过孔的局部自感,采取的措施是使用直径大的过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源出来的过孔大的一个原因。2 减小各个过孔的局部互感,这就是过孔之间距离一定要增大的原因。

网友(2009-12-21):
降低管脚的等效电感,提高去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