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5的license文件大小?

楼主(2009-06-02):
licensefile.dat    1k
license.txt      103K
到底是哪个?

网友:
安装的时候选择的是license。txt,装完了使用破解后会指向licensefile.dat文件,你也可以修改系统变量使其指向license。txt文件,没有什么差别的,新的破解不用生成license。dat文件了,只有license。txt

网友(2009-07-02):
楼主,既然你装好了,就请把破解文件和安装说明一起上传来吧,我们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
有EE2007.5嘛

网友:
正在找呢

网友(2009-08-03):
一头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