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对单根线走蛇形线呢?

楼主(2009-06-02):
对一根线按照一定得长度走蛇形线该如何设置呢?
谢谢

网友:
和多根的一样的啊

楼主:
请问具体如何设置呢?

网友:
T   R 点选要处理的线

楼主:
为什么我走的蛇形线差别有几百mil呢

网友:
快捷键SHIRT+A
想走多长就多长。

或者按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