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件摆放不到board里。

楼主(2009-06-02):
  我想把25针的并口摆放到board中,原理图中并口的printfoot采用的是allegro库中的DB25,生成网表呀啥的都没问题,就是摆放的时候出现问题,代码如下: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Check device file.
我百度了一下,但是还是不太明白问题出在哪。我明明用的就是库中的DB25,而上面提示的引脚数目不一致。下面是原理图中从元件库里提取的CONNECTRO25,右边是DB25封装,还请大牛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左右兩側那兩個螺絲孔(或者是接地點?反正是比較大的那兩個),也是被當作Pin來看待的,沒猜錯的話,應該是Pin26和Pin27,這樣當然不Match了。
在線路圖里找到這個元件,給他添加NC屬性,屬性值為26,27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查看pin number和pin name是否一致!

网友:
    图片竟然没有显示,郁闷

网友:
    重新生成一下device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2楼 应该说的对

网友:
    Move元件的时候,选Syboml的原点,你估计是按器件的管脚命名移动了。

楼主:
    我想问一下您:是在capture CIS原理图里把那个connector DB25的属性设置里设置一下NC属性吗?我首先找不到NC属性那个属性栏,然后自己添加了一个new column,但是导入网表的时候出错。您能说具体一点吗?谢谢!

 2# leav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