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LOGO怎么导入到原理图库中啊,谢谢

楼主(2009-06-02):
(图片)

网友:
pads 有个bmp2asc 不知能否 可以试试

网友(2012-02-23):
可以吧LOGO做成一个器件的形式,跟电阻电容一样,然后再原理图中体现。就OK了

网友:
可以用把位图转矢量图的方式专程DXF文件直接导入PCB的。
LINUX下我是用的inkscape这个矢量图画图软件专D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