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运行启动时很慢

楼主(2009-06-02):
    我安装好pads9.0运行启动很慢的,以前的PADS2007.4启动很快的,有没有哪位老师可以告诉让pads9.0启动快一点,谢谢!

网友:
    沒什麼差別啊..

楼主:
    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在启动画面出来时特别慢!请高手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可能你系统问题,建议你重装一下系统在装PDAS

网友:
    优化一下系统
    清除一下注册表和临时文件
    可能会快一点
    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有没有什么方法使打开程序快一些啊。。。

网友:
    把环境变量改为flexlm目录下的就可以了。

网友:
    MGLS_LICENSE_FILE
C:\flexlm\LICENSE.dat

网友:
    启动慢完全是因为你的环境变量里面有太多的license,把mglic里多余的变量删掉就快了

楼主:
    我把C:\flexlm\licensefile.dat  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0就可以了。启动就正常了。谢谢!

网友:
    11# cwt851 谢谢啦,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环境变量在哪啊?

网友: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环境变量在我的电脑属性的高级里面啊

网友:
    环境变量改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2009-07-02):
    It work! Thank a lot!

网友:
    确实啊。改下坏境变量,快了好多
    谢谢大家的帮助,感谢你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flexlm\licensefile.dat这是安装文件里的吗?

网友:
    我把C:\flexlm\licensefile.dat  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0就可以了。启动就正常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

网友(2009-08-12):
    我怎么样找不到Application Data\这一项啊

网友:
    我的也慢,用上面的方法试试,谢谢啦

网友:
    我直接把 MGLS_LICENSE_FILE 这行删了 就飞快了。

网友:
    请教各位,我在装PADS2009完了,打开提示错误,说我的环境变量有问题,我也改过环境变量了。

网友:
    请教高手我环境变量 也该过,怎么安装,还是打开出错。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09-09-12):
    谢谢,装了好几次都没成功,今天成功了运行很慢,看到老大你的贴子,终于OK了,哈哈

网友(2009-11-22):
我装了好几次,好多个环竟变量,我都不知道哪一个事,有系统变量和管理员变量哪里是啊

网友:
哈哈,楼上的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感谢!

网友(2009-12-22):
    多谢谢各位,我那里边是有两个,我删掉一个就快多了

网友:
    "启动慢完全是因为你的环境变量里面有太多的license,把mglic里多余的变量删掉就快了",10楼主,能具体说下删除哪些环境变量呢,我又怕删错了,就麻烦了。

网友:
    我的是VISTA的,找不到这个路径。

网友:
    太谢谢了,好文稿

网友(2010-02-25):
    我的现在也装不上去了  郁闷

网友:
    我已经发现原因,是license文件太大,或者太多个,正常大小只有515字节。

网友:
    我公司有几台电脑有这样问题,全是license文件太大 ,用CRACK 生成license,覆盖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EFA方法如此,其他方法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明

网友:
    我把C:\flexlm\licensefile.dat  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0就可以了。启动就正常了。谢谢

    我也是用这个就可以搞定

网友:
    C:\flexlm\licensefile.dat  改这个有用,刚试过。谢谢了。。。

网友(2010-05-13):
    这次我把C:\flexlm\licensefile.dat  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0   这可不行..结果还是删掉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0 里面的有个文件licensefile.DAT把它删了..就快多了

网友:
大家如果试了复制不行的话,..,可以试试我上面说的,删licensefile.DAT

网友:
我把C:\flexlm\licensefile.dat  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0就 ...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C:\flexlm\license.dat  大家需要把license.dat 改为licensefile.dat 并把这个文件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0,覆盖掉以前的文件。就OK了!

网友(2010-08-27):
MGLS_LICENSE_FILE
C:\flexlm\LICENSE.dat
引用 网友B:

K,TKS

网友:
我也有相同問題,但我的mglc內只有一個路徑啊,但還是一樣慢,試試看只指到C:\flexlm下如何

网友:
哈哈~~果然,指到C:\flemlm 後就解決了開啟時速度慢的問題

网友(2010-09-29):
MGLS_LICENSE_FILE
C:\flexlm\LICENSE.dat
引用 网友B:

    太保守了你,我来说明一下,在环境变量里(不是系统变量)新建一个名为MGLS_LICENSE_FILE值为C:\flexlm\LICENSE.dat确定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破解好!!!!!!!!!!!!!我有一个破解的,启动速度很快,而且运行速度也很快,但是我上传了史料一下,好像上传失败,文件总工时5m,

网友(2013-03-18):
是license的问题,我就是在环境变量里面修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