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的概念如何理解?

楼主(2009-06-02):
布SDRAM需要布等长线
我的数据线是  DSP引脚——排阻——SDRAM
请问等长的概念是 DSP到SDRAM等长 还是 排阻到SDRAM等长呢?
谢谢

网友:
DSP到SDRAM等长

楼主:
那么一般是不是从DSP到排阻的距离越短越好呢还是为了等长可以增加DSP到排阻的距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组的作用如果是源端阻抗匹配,则DSP-到排组距离越小越好

网友:
请搞清楚电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