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7.0怎么放置盲孔?

楼主(2009-06-02):
altium Designer 7.0怎么放置盲孔?希望有个详细的教材,先感谢大家

楼主:
没人会还是不想说?

网友:
放好过孔后,设置孔的起始层和结束层。

建议:不要用AD做埋盲孔的板。AD只适合小打小闹的PCB。

楼主:
版主 有什么号的软件可以介绍下吗?

3# 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