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PADS LOGIC里如何画电源,地线什么的?

楼主(2009-06-02):
求助,新手。pads LOGIC里如何画电源,地线什么的?我用过orcad,画原理图的时候画上相应的地啊,电源啊什么的用个标号“BAR”表示就行了,在这个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呢?
高手能否发个PADS原理图让我下载下来看看?谢谢。或者直接发邮件给我。ahcolin@163.com

网友:
拉线的时候右击,有电源和地的选项

网友:
点击添加连线拉线之后右键会有这方面的选项

网友:
元件管脚设置为signal pin后,管脚就不见了;
我想画,
找不到管脚,
怎么画?

网友:
我也为这个头痛呢!
谁知道的告诉我,
QQ:287331761
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