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解答问题??????

楼主(2009-06-03):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把BRD图纸里的其中一个0805的封装换成1206,信号都不变,请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把原理图里的封装改一下,生成netlist,在PCB理更新就好了!

楼主:
    我这里没有原理图,只能在PCB里改,里面有很多0805的,我只想改一个0805的为1206的,用UPDATE SYOMBOL不行,

网友:
    还可以把网表导出来,把要改的那个元器件的封装名更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BRD好象导出的网络表导入不到PCB里去,不知道是那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