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软件怎样导出LIB

楼主(2009-06-03):
    orcad软件怎样导出LIB,客户画的原理图,我想要他的LIB。怎样导出LIB,在线等待...................先谢谢了!

网友:
    选中元件,右键EDIT PART,在点VIEW栏下的PACKAGE 再在FILE目录下选择SAVEAS,将封装导入你想要的库中,封装名可以自由改动,最好自己新建库,将封装导入自己的库中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09-07-03):
    2楼说的是没错。但是当将symbol导出到lib里面后,属性会丢失,比如说Mfg,Mfg Description等。不知道有谁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2011-05-06):
    今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2-01-09):
    学习了,谢谢分享,只不过可不可以像Logic那样,全部一下存在自己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