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4017搭建一个50分频电路,求教

楼主(2009-06-03):
我是这样考虑的:用两片CD4017搭建了一个分频50的分频电路,如图,T1的CP0输入一个频率为50HZ的信号,第12引脚Q5-9会输出频率为5HZ的信号,再经过第二片CD4017 T2的第1脚(5分频),输出频率为1HZ的信号,总共分频10*5=50,后面的RC构成微分电路。可是焊上元件后,在输出端T2的Q5得不到1HZ的信号,用示波器观察是个持续高电平,观察T1的其他输出引脚,居然都是持续高电平。我反复看CD4017的PDF文档,好象也没连错。这两天都没找出来,郁闷啊,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我是用15V电压供电,芯片买的是HCF4017,附74HC4017和HCF4017PDF,望好心人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把T1的MR引脚和T2的Q5引脚连接起来呢?
首先由于上电初始化的时候MR的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电路工作不起来(你用示波器看到的所有输出高电平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即便后来MR的电平由于某些原因变成低了以后也会通过电路积分使得其电平为高使得T1复位。。

楼主:
Juger,你说的很对。果然是这个问题,我把T1的MR引脚拉出来直接接地,波形就好了。按照PDF文档里说的,MR端是复位端,什么时候用啊,怎么用!

网友:
既然是复位自然是做初始化的工作了,避免由于不同电源上电先后导致的时序错误,也可以加入到时序中作为一个信号使用,根据设计需求合理利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