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6能不能像allegro那样管脚与管脚之间设置等长线?

楼主(2009-06-03):
请问AD6能不能像allegro那样管脚与管脚之间设置等长线,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从CPU到SDRAM之间所有的线需等长,网络名相同的都变成等长了都一样(如DATA ADDR等)

网友:
可以 你规则里面 有等长设置的,你可以把他们设为一个class

网友:
AD不可以。
我也是很郁闷的,跟很多用AD的朋友交流说,AD设置不了管脚对之间的长度。
他们好像很牛的说:是差分对吧,没有管脚对一说。

我就知道PROTEL一定不行,AD我搞过,也发现不行。
我很希望是我本身技巧有问题,如果不能设置管脚对长度,
我想AD拿来小打小闹还可以。做高速系统的板,特别是等长,星形拓扑的PCB超级痛苦/

PADS可以,allegro可以,EE可以。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观点,现在新版的AD差分线、等长线都可以走都可以走。

网友(2009-07-15):
    星形拓扑走线怎样设置

网友:
    对,99里的精度不过

网友:
    ad好像还不行。多个芯片挂总线上面就是比较麻烦了。

网友(2009-11-09):
    AD的在高速布线上与ALLEGRO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网友:
    除了自动布线稍差之外,AD其他功能都是无敌的。。。特别是编辑功能,其他的软件简直是垃圾。

网友:
    AD可以走差分担不能走等长,这一点不能和ALLEGRO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