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 siwave3.0 ansoft links4.1与allegro spb15.5

楼主(2009-06-04):
各位同学,我用的是ansoft siwave3.0   ansoft links4.1与allegro spb15.5,可以三个都装完了之后allegro中并没有出现ansoft的菜单,ansoft links4.1是支持allegro15.5版本的。在安装ansoft links4.1时,我是选择了15.5.请指教

网友:
在安装ansoftlinks4.1的过程中,需要定位CADENCE的文件夹.需要定位到://pcbenv

网友:
安装过程中会要求指定Allegro的环境变量(可在allegro命令行用echo $localenv查看);
或者直接到我的电脑属性中查看。
在allegro的localenv目录中的env文件:
  #  local user's environment file
    source $ALLEGRO_INSTALL_DIR\text\env
    set MENUPATH=D:\AnSoft\AnSoftLinks\integrate4\cdsmenus155 $MENUPATH

看看有没有你的MENU,,,,path。。。

网友(2009-09-08):
我的env文件里面只有如下内容:
#  local user's environment file

source $ALLEGRO_INSTALL_DIR\text\env
set MENUPATH=C:\Ansoft\integrate4\cdsmenus155 $MENUPATH

现在的情况是,allegro菜单灰色????
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