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用pads logic做好一个封装,保存后打开,却显示不了管脚了

楼主(2009-06-04):
就连我重新做原理图封装,在添加管脚时,都添加不了pin,说 pin decal <pin> not found in library。大家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办哪?

楼主:
已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解决喽?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呀,好让大家分享一下嘛

楼主:
呵呵 我是把原理图的库都删掉只留下一个usr库,里面没有pin decal封装,所以出错了,后来把其他库再加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