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4):
在原理图中如何批量改封装,比如说 有阻容 和 IC ,现在要改阻容而不改IC的.怎么改

网友:
双击一个元件,,点最右下角的按键。LOCAL,全局编辑,在封装的后面那一项复制以前的封装。再后面填入你更改后的封装名。再把LIB REF的后面那一项选中CAP。或者你要修改的元件,然后点确定,所以同类元件都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