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nectivity 错误(已解决)

楼主(2009-06-04):
我layout 完,进行Verify design检查,在对connectivity 进行检查的时候,出现如是错误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帮忙看以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没有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

通常很多人都不喜欢把应该接地PAD拉线出来打过孔,而来让它空在那里,最后来灌铜。

但是因为布局,空间所限,TOP和BOTTOM层经常存在很多孤铜,所以会出现连接性的问题。

楼主:
jimmy 是个热心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是多层板。不小心不内层的铜皮删除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着急,问群里的兄弟,竟然没人回答,我晕啊............  应该是走到焊盘时点击了太多下造成有死铜存在

网友:
那孤铜是否有必要把他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