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讨论:PI仿真流程问题与疑惑!

楼主(2009-06-04):
    在进行PI仿真的时候,首先导入PCB文件
这个时候是不是先所有的退耦电容先无效或者去掉

在电源网络的各个端口设置S参数探针
    直接进行S参数仿真,查看Z曲线,看改电源网络在交流阻抗上的变化趋势

    找出阻抗峰值点的频率

    这个时候再进行裸板谐振仿真
找出谐振幅度最大最小的地方

这个时候的一个疑惑是:在S参数里面出现较大阻抗的地方未必在谐振频率点上!那加电容的对策应该如何考虑?

    加入像我下图中,在412mhz的地方出现一个较大阻抗,差不多20欧姆,但是谐振仿真出来是3个频段,没有包含那个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还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裸板的那个谐振仿真是所有vcc与gnd间的谐振,是带默认激励源吗?这个激励源应该如何理解?

    见一些资料说,这个仿真意义不大,需要加激励源仿真,那么这个激励远加在什么样的网络上?在进行AC扫描的时候需要选择的是同层与参考层?还是继续使用vcc层与gnd层?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例如我在5V网络的各个端口处加上S参数探针(在加的时候,提示有个参考阻抗,这个地方我
    应该如何填?默认是50欧姆。但是我发现即使填个0.01的时候也跟50的一样)
这个时候出来的曲线是不是一般只需要关注Z曲线就够了

从计算出来的Z曲线可以看出,在180mhz以下的时候阻抗一直都在1欧姆以上,在224mhz的地
    方出现一个最低值,然后从268mhz--421mhz之间阻抗一直保持在1欧姆,并呈上升趋势,在4
    21mhz的时候出现一个峰值47.5欧姆

在裸板的谐振分析发现,不加探针的时候只有2个点,加上就出现3个点
分别在505mhz,788mhz与1.132ghz那

那么实际的情况是:因为阻抗出现峰值的地方在谐振点之下,那么加对策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的,看看505mhz的时候谐振区域在那,在看看加的那个S参数探针是不是在这个区域,如果
在就加上一组电容,既考虑505mhz之下的情况又考虑在505mhz时的情况

这样的理解对吗?

网友:
    VNA测试S参数是的端接阻抗就是50ohm
S参数主要看下插损和回损,当然看Z曲线也行,S<==>Z 可以通过相互转换

网友:
    根据siwave的参考资料,至少需要给电容加载模型后才能进行谐振平面的仿真,因此,需要把你对应电源网络的电容的等效参数输入到器件中,这样你的谐振点才可能是准确的,否则滤波电容的谐振点以及对电源平面的去耦效应无从谈起了。个人意见!

网友:
    作谐振仿真应该加电容模型吧,要不所有的电容都是理想的,做出来的结果没有意义吧?

网友(2009-08-07):
    这个不懂,听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2009-09-08):
    使用siwave出现下图所示问题,仿真菜单中只显示上面两项,其他都是灰色,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