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导入结构图少圆弧。

楼主(2009-06-04):
我的protel导入DXF结构图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圆弧丢失了,而象螺丝孔那些圆就没有丢失。我是用CAD2008的。另存为R12版本DXF文件。请高手们说下,在线等:

网友:
将结构图在AUTOCAD里面进行闭合就可以解决了

转载:

楼主:
谢谢JIMMY的回答,但我的是PROTEL软件啊,你这个附件指的是PADS的

网友A:
谢谢JIMMY的回答,但我的是PROTEL软件啊,你这个附件指的是PADS的
引用 楼主:

围观楼主

丢失了。有可能是板框没有打散,要么就是99里面颜色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
什么没有打散?不是颜色的问题。

网友:
什么没有打散?不是颜色的问题。
引用 楼主:

 板框没有打散。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一般是重新弄
    不过在这还是学习了

网友(2009-07-09):
    学到了  原来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还要自己一点一点拉线。

网友(2009-10-13):
    先用PROE画好,转成DIF,然后转成PADS,再转回PROTEL,虽然稍麻烦一点,还是好过拉线。

楼主(2013-04-12):
引用 网友A:
    围观楼主

 丢失了。有可能是板框没有打散,要么就是99里面颜色没有显示出来。

这还有个更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有个更早的

没有用心吧

网友B:
    因为很多曲线使用的样条曲线。这种曲线是由AUTOCAD等软件的函数生成的。不是基本矢量图形。PROTEL等EE软件导不进去。需要先打散---把样条曲线转成基本矢量图形后导入EE软件后即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很多曲线使用的样条曲线。这种曲线是由AUTOCAD等软件的函数生成的。不是基本矢量图形。PROTEL等EE软件导 ...

    楼上的说对了,要么就是直接画弧吧,前几天用PROTEL改板,常跟PADS搞错快捷,一个CTRL+AIT+C,成关机了。,不 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象现象。

网友:
    将机构给的板框图用AUTOCAD中的打散工具打散所有线条,由于公英制的单位转换是39.37,所以再将打散后的线条全部放大39.37倍,保存为2000版的DXF格式,再用PADS导入即可。与实际板框图形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