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E2007.5如何打开*.hkp文件

楼主(2009-06-05):
pads9转换工具把PADS的pcb文件转换成*.hkp了。网上说用EE-file-import-ascii导入就可以
打开*.hkp文件,可是EE2007.5的"FILE"目录下没有找到"IMPORT"选项。

网友:
有import选项,不过没有import ascii选项,2007.5比起2005变化很大,不能输出netpropers。hkp,导致很多第三方仿真软件无法使用,用pads09的转换软件转换成hkp文件后在expedition中选择新建工程,然后在库里选择一个liberary,这个liberary主要是用来提取模版的,就是pcb层分配的模版,随便一个就可以,里面不需要预先输入转入的pcb的symb和cell等,然后在netlist选项中选择keyin netlist,然后在下面的栏目选择你转换后的hkp所在目录,选择其中的网表文件,选择完成后会提示反标无法使用,不管他,这个时候还是没有任何的pcb文件,然后选择file    import    designe data  选择你转换成hkp的文件夹,在下面的复选框全部勾上,点击完成就转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复杂....

网友:
就是这样的,而且转换后是netlist流程,不能直接使用hyperlynx进行仿真,限制多多

网友(2010-03-19):
有import选项,不过没有import ascii选项,2007.5比起2005变化很大,不能输出netpropers。hkp,导致很多第三 ...
引用 网友A:

    今天看了你的解答后,我刚刚试了一个文件,没有成功......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之前转换为.hkp文件时有很多warnning....没有理它,就直进入Expedition了),请帮助解答一下了...................//

网友:
选择file    import    designe data  选择你转换成hkp的文件夹,你是不是少了这步?用keyin生成工程后还要import design data,不然只打开个expedition 什么都没有!

网友:
只要没有error都是可以的!warning不用怕,顶多是某些线没有连上,要想输出hkp文件,可以用fablink xe打开,在export选项中可以导出

网友:
多谢你-了----rx_78gp02a
现在问题解决了,
刚刚是少了一步,用keyin生成工程后还要import design data,的确很关键啊!

网友:
2007.7输出输入的.hkp文件均为加密的文件,因此必须为加密后的文件才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