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把一个十层板转换为8层板后,发现了不能设置过孔的问题

楼主(2009-06-05):
大家好,我把十层板转为8层板后(把之前的孔设置全部删掉,之前的线和孔也全部删掉),然后重新设置过孔,去发现只能设置1-2和1-8的过孔,其余的7-8和2-7的过孔都不能设置,还弹出一个对话框说“pin all:drilling rules:undefined drilling pairs”。请问这是和ishenmwenti呢?有什么解决方法呢?谢谢大家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关注。只需在setup-drill pairs下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把层数减少的?谢谢

楼主:
很笨的方法,我是把所有的孔和线删掉,然后在孔设置里把孔设置也删掉,才可以转为八层板的。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也来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添加什么呀

网友:
少出两层gerber就ok了,不用改那么复杂

网友:
    是啊!少出两层gerber就ok了,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
    不过布线时小心一些就行了,不使用的两层一定不能布线。

楼主(2009-07-10):
    哦 原来这样可以 呵呵  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