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 的PADS Logic import orcad文件有bug

楼主(2009-06-05):
    pads9.0 的PADS Logic import  orcad 的dsn 文件会不完整,只有一页。

网友:
    解决方法:用pads2007sp4打开ORCAD文件后,再用PADS9。0打开。

网友:
    其實pads9.0轉orcad是成功的, 只是載入有問題只要再重新開檔即可.

楼主:
    我试过了,确实是 import  orcad 的dsn 文件后保存后,再用PADS Logic打开后是完整的文件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