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ee2007的bus path吗

楼主(2009-06-05):
place 下的bus path 菜单项是灰色的,不能用,是license的问题吗

网友:
可以用啊!

楼主:
rx_78gp02a:
我是先画包含总线原理图,然后在ces里再设置了总线,菜单还是灰的,就是用的你的license。
你是怎么做的,或者发一简单的例子上来,谢谢。

楼主:
我从软件的帮助里看,好像需要需要topology方面的license。

网友:
把总线分配到同一个约束class中,然后设置成bus,你是在dxdesigner中引用ces设置总线的吗?如果是的话要在expedition中正标一次才会出现place bus path 选项,如果是直接在expedition中调用的ces设置的总线应该是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在dxdesigner和expedition非别调用了ces后忘记正标和反标会出现冲突,有时候还会导致错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第一次调用ces的时候记得是使用dxdesigner调用,不要用expedition,不然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纯属本人愚见哈!

楼主:
我的正标了,没有出现错误,但还是不能用

楼主:
rx_78gp02a:我的设置有没有错误?我的licensed modules和你的是否有不同。

网友:
我的设置和你的一样,今天试了一下在dxdesigner里面画了个总线,在dxdesigner中调用ces并设置成bus,然后导入到expedition中,正标和反标都正常,但是却发现无法place bus path,然后我从expedition中打开了ces发现原先在dxdesigner中调用ces设置成的总线现在又变回去了,我就在这个expedition中调用的ces中把网络设置成总线形式,就可以了,看来还是有bug啊!

网友:
在expedition调用的ces中更改了设置后没有反标,回到dxdesigner中的ces发现没有设置成总线,在生成pcb之前我明确的已经设置成总线了,但是导入expedition的时候却发现信息丢失了!!我的设置和license和你的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真郁闷,我打开dxdesigner中的ces,总线设置跟dxd里面一样,没有问题,但bus path还是灰色的

网友:
用过的可否写个说明上来?按步骤指导一下?

楼主:
我把工程发上来,你来帮我看看

网友:
呵呵,是你的软件问题了,我打开了,什么也没有更改就可以place bus path!!!

网友:
找到了解决方法,在setup 下的license module 下有很多未使用的license,其中有个acquire topology planner,点击就可以了,或者是在expedition启动的时候有很多复选框,全部选上!!!!

网友:
像这样!关键是倒数的第二个,在启动时选择就可以避免以后每次打开都要选择acquire topology planner这个选项了!

楼主:
谢谢你啊,我的软件卸载了2007.3后再安装的,用pcls_ok看,license设置的太多了,那两个拓扑许可一直没有被软件获取,我清除了以后,可以了,谢谢你了,一直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
没什么,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