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的Logic不能直接打開DSN电路圖

楼主(2009-06-05):
安裝pads9.0后,发現Logic不能直接打開DSN电路圖了,要用工具轉換.

楼主:
原來是改用import方式打開了,不過導入后,看不到页名稱,要另存才能顯示出來.

网友:
不用这样的。
导入后,点击setup/sheets,在弹出的框中,点第二页或其它页(只要不点第一页就行),然后再点VIEW。。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