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时,如何让贴片二极管两焊盘之间,不进敷铜?

楼主(2009-06-05):
试过放keepout,这会让顶层、底层区域均不敷铜。
大家定有更好的解决,说说

网友:
用keepout 层铺了二极管所在的那面,在删除keepout铺设另一面!
要是两面都用就只能自己先填充,再删除了

网友:
对。我是先填充一个块。覆好铜后再删除,再进行DRC就OK了

网友:
用AD就可以实现了

以前有相关的贴子的.

楼主:
Jimmy的签名很专业的说!

网友:
如果贴片二极管是在顶层的话,你就在TOP层用PLACEFILL填充二极管,这样你在顶层敷铜的时候两盘之间就不会有铜。如果贴片二极管是在底层的话。你就在BOT层用PLACEFILL填充二极管,这样你在底层敷铜的时候两盘之间就不会有铜。如果有一个脚是连地的话可能敷完铜之后要自己在画线连接。 1# reflecter

楼主:
看来填Fill是多数人的做法,它可以做到单层奥。
偶有时会在发板前,将敷铜的"LockPrimitives"勾去掉,然后手动删除中间的多余的铜----但有时有了更改,敷铜又产生了。这样来回几次,往往会忘掉...

网友(2009-11-23):
可以通过设置规则实现啊!坛子里面有。

网友:
在铜皮连接方式里面征对某个器件某异类封装特殊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懒得管这个了。公司有块板,有1563个0805封装的元件中间走了线都没有短路的。而且这些元件两个焊盘间距比标准0805封装间距要小

网友(2009-12-23):
受教了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