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直接在PCB中改变元件的封装

楼主(2009-06-05):
请问:可不可以直接在PCB中改变元件的封装?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了,右键,然后改变。
如果名字不一样,需要注册刷网表的时候,可能会恢复已经的,
请详细说明要怎么改变……

楼主:
右键哪个选项?

楼主:
    请各位解释具体点,到底应该怎么改

楼主:
    各位兄弟姐妹们,到底怎么改啊(该成另外一种封装形式),急死俺了!

楼主:
    太感谢了!
    在这里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也可以替换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