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Signal Pin的问题

楼主(2009-06-05):
比如说pads Logical自带的TI的5400芯片的CAE Decal中并没有出现VCC和GND引脚,只是在附件图中所示处却有两个Signal Pin,但是在画原理图时却没办法给这两根引脚连线。请问怎样才能让这两个引脚显示出来呢?

网友:
有同样的困惑

VCC与GND这两个信号脚是不是一定要在这里指派

网友:
回楼主
这两个脚好像是可以不用管的
导入LOYOUT的时候会自动生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