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能把9.0的两个软件快速切换程序应用到PADS2007上来

楼主(2009-06-05):
有没有高手能把9.0的两个软件快速切换程序应用到pads2007上来,或者9.0直接可以另存为2007的格式。

网友:
9.0直接可以导出为2007的格式

楼主:
导来导去,怕出问题啊

网友:
这个可能就比较难了.要是这样的话,它的PADS9.0都不用卖了.呵呵.一般用软件的也不会写软件啊.

网友:
大胆转,没事的。。

网友:
呵呵,这又不一定的。象我记得2007(新建无件,具体忘记了)就有个新的功能,但是2005就没有的。结果导出去时会有提示的。只是担心用了新版软件的某个特定功能,但旧版没有。这种特性肯定导不出旧版的,旧版也导不进。当然,有没有问题则视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