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QFN封装的中间的焊盘该怎么设计

楼主(2009-06-05):
是直接做成焊盘的形式吗?还是其他操作?

楼主:
中间的焊盘需要加过孔吗?

网友:
中间的焊盘一般都是接地的,应该要打孔的吧

网友:
我做的是打孔的

网友:
下面打孔比较麻烦,虽然散热好,但容易造成漏锡!你要考虑如何塞孔

网友(2010-03-16):
直接做成一个焊盘,via可以在布线时打孔上去

网友(点评):
恩目前我们公司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1-12-28):
    建议做成一个焊盘,过孔可以在layout的时候加,需要选择半塞的via

网友(2013-07-18):
    做焊盘好一点,过孔画板子时再加,加过孔要均匀

网友:
    一般这个孔跟实物一样大即可,打孔最好在板子里打吧,除非仿真验证过的确定最优打孔方法,可以在封装里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