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自动适应线宽怎么实现

楼主(2009-06-06):
看了多拉@梦发的router教程,里面提到布线时可以自动适应线宽,例如把线宽设置得很大,比引脚宽度还大,在拉线的时候可以自动以引脚宽度拉出,然后又可以自动转为比较宽的线,在经过lc两个引脚之间比较细的地方又可以自动调整线宽,这种画法怎么实现?

网友:
我会,但我不知道怎么发图片上来。。
哎。。
在Options/Routing/Interactive routing
llow teace necking前打上勾。。

网友:
补二楼的图片:

楼主:
学会了,谢谢楼上2位

网友:
路过又学一招

网友:
不错,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2009-07-06):
你们说的那个option,我找都找不到,是在哪里呀

网友:
你们说的那个option,我找都找不到,是在哪里呀
引用 网友A:

妹几,在ROUTER里面.

网友:
很实用的功能,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9-08-07):
试试这个功能看看怎样

网友:
    OK了,又学一招,多谢

网友:
尝试一下 谢谢

网友:
好像不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操作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网友:
路过,又学了一新招

网友:
每天都在學習。。。

网友:
感觉好像不太实用。。。

网友:
2007怎么没有?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 谢谢楼主

网友:
按ctrl+enter 就能找到了

网友(2009-09-11):
学习了
不错的功能
哈哈

网友:
我的PADS试了一下不行啊
我的ROUTER的TRACE WIDTH 是0.8(默认),我的IC的PIN脚为0.6,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不行啊,在IC引脚那里的走线还是默认0.8的。郁闷啊
为什么呢?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行呢?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2010-09-29):
1,要设置规则,比如线宽:10(MIN)  20(REC)  60(MAX)
2,走线到要转换宽度的地方点下右键.

网友:
    很牛的一招,但好像得用交互式布线才行吧?

网友:
    又学一招,多谢。

网友:
    非常好用,不过貌似2005就已经支持了,我现在是9.2,非常感谢

网友:
    功能很强大,好玩!

网友(2010-12-09):
    向2-3楼学习

网友:
不错,又学一招!谢谢!

网友(2011-05-29):
    还没学会用ROUTER布线,悲剧!

网友(2011-07-22):
    请问你们用的是哪个版本的PADS呀?我的怎么没有那个选项呀?

网友(2011-09-08):
    不是渐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