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9-06-06):
谁做过全桥变换电路的仿真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桥式整流?

楼主:
对是桥式的   帮我看看吧  怎么修改谢谢
附件里是我仿真时得到的图
主电路仿真所用的参数为:
输入直流电压:: ;
输出直流电压:: ;
负载输出电流:
变压器原、副边变比: ;
谐振电感: ;
谐振电容: ;

隔直电容:
输出滤波电感:
输出滤波电容:
开关频率:
占空比:
超前桥臂并联电容: ;
开关管:HGTG20N60B3D;
功率二极管:F30U60DN;

楼主:
版主 求救

网友:
你是哪里有疑问?

楼主:
那个仿真下来二次侧电压几乎为零  为啥呢  怎么改啊 谢谢

楼主:
我的QQ176792273  方便的话加一下  谢谢

网友:
你把你的仿真文件发上来看看吧,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我后天就要交了  谢谢大家

楼主:
版主 QQ号放不方便给我 谢谢

网友:
我不太用QQ,你的设置都是参考哪里的?

楼主:
参数是我自己计算的 是参数的原因吗 你有做过这样的仿真吗 你那有参数吗

楼主:
我刚接触这个软件 有好多地方都不会用  指点指点了

网友:
我只接触过简单的DC-DC电路,我是怀疑你的脉宽和周期没有设置好

楼主:
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 给我讲讲  我再试试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再计算一变你的参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