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mpare/eco的功能

楼主(2009-06-06):
compare/eco里面的name compare option到底有什么作用,里面3个选项功能有什么差别

网友:
从它的英文就可以知道它大概说什么了.这个也不好讲.英文也不怎么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看了它的英文还是不明白它的用处和三者的区别

网友:
顶一个,请大虾指点

网友:
也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