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 画一个自己的封装图

楼主(2009-06-06):
大家号好 我是一个新手,以前用的是AD,现在由于要画高速板,但不知道怎么在 allegro中做封装图。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一分钟发一个帖子,有必要吗?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

网友:
两种方法:
一是纯手工的:
设计pad---->设置pad的路径---->放置pad--->添加丝印。
二是用向导建。
pad的制作和封装的制作时不同的工具。

论坛有不少帖子。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hlight=%B7%E2%D7%B0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及版主了,发了这么是不小心按的 表示歉意

网友:
    看下书呀
    做封装是最基本的知识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