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加泪滴参数设置

楼主(2009-06-07):
用默认的参数,加出来的感觉不是太好, 不如pads 下面的好看, 调整了参数,还是不太好,请教有经验的高手, 那些参数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以前用pads 加泪滴,参数比较好选择,做出来的泪滴也比较好看。学Allegro以后,加的泪滴,感觉不好看,所以就一直停用了。希望有谁指点一下。

楼主:
    是吗,那看看帮助!

网友:
    Route -gloss-parameters-pad&T connection  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