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批量修改某些对象的某种属性?

楼主(2009-06-07):
最近刚开始学pads,在自制PCB封装时遇到一个问题,由于我要做一些比较奇怪的PCB封装,这些封装的焊盘很多,而且焊盘直径、钻孔直径也都很大,这样一来如每次都通过点击工具栏中的“Terminal”来添加焊盘的话就必须要在添加了焊盘后一个一个的修改该焊盘属性来修改这些直径,记得以前用protel DXP的时候可以通过一次性选择很多个对象然后按F11键来一次性修改所有选中元件的属性,请问PADS有类似的功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選Terminal按住滑鼠左鍵把你想修改的一次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