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ADS拼板问题

楼主(2009-06-08):
使用pads拼板感觉很不方便, 用CAM350拼板或者用Autocad拼板, 到底用那个软件做拼板更好一点?

网友:
    习惯问题吧
我一般用CAM350

网友:
    Autocad 也很好用啊

网友:
    一般板厂用Autocad吧 单位PCB layout出CAM都用什么CAM350的

网友:
    不要这样复杂吧?不就是相同的几块PCB按照工艺要求放到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