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LLEGRO可以从一个BRD文件的走线复制到另一个BRD文件里不?该怎么复制?

楼主(2009-06-08):
请问一下allegro可以从一个BRD文件的走线复制到另一个BRD文件里不?该怎么复制?

网友:
可以把一层export 成DXF,再import进来  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谢谢,可以实现了

网友(2009-07-20):
复制走线??布局都不一样,复制走线有用吗?不明白。。!

网友:
如果只是要複製局部的走線到另一個文件
這個方法也行嗎???

网友:
可行的
选择对象时选择你要复制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