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9.0没有POWER LOGIC的问题

楼主(2009-06-08):
最近看到最新的pads 9.0出来了,很兴奋。可是安装后发现没有POWER LOGIC,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在这论坛上下载的,这个问题很郁闷啊!!!哪位大侠知道是会么问题吗?

网友:
    安装时要选上Design Entry,才会有POWER LOGIC,我先前安装也是跟你一样,后面选上Design Entry,就有pads logic 了。

楼主:
    我现在重安装也还是不行啊!是不是我下载的安装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
    用这个LICESE,所有功能都能正常使用,按里面的说明做就行

网友:
    都用上 9.0 了,真不错哦

网友(2009-07-10):
    用这个LICESE,所有功能都能正常使用,按里面的说明做就行
引用 网友A:

希望真的管用

都郁闷死了

网友:
    感觉对电脑配置要求好高,太慢了运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