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关于网络线

楼主(2009-06-08):
在导入网络表后,怎么有的元件有网络线连接.有的元件没有网络线连接,但是元件焊盘有显示网络名.

网友:
原理图的器件和封装对不上...比如说有些电容是封装管教编号是A、K,但原理图中的电容是1,2...

如此类推...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还有没其他原因呢 ?

楼主:
补充:只有地有网络线,其他元件全部没有,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确定原理图没有画错吗?生产的连线文件也没错吗?尝试下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你在原理图中用的是LINE连线 而不是用的WIRE 连线。所以就会没有网络号,你再确定下。。。。 5# cwb7132000

楼主:
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全都有网络线的,但是重新导入网表之后就没有了网络线.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09-09-17):
细细检查就会发现错误的,这是初学者很容易出现的错误,自己多摸索下最好。

网友(2009-10-19):
有的是并行!有的要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