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将变压器变比变大反而复方电压减小了?

楼主(2009-06-08):
如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
1.你接反了原级和次级
2。你测量有误
3.原级有电压(功率)损失

只能想到这几个理由,如果是理想变压器,有没有违法1,2条,出现你说的情况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网友(2009-07-24):
”为什么将变压器变比变大反而复方电压减小了?“
说的不清楚,变比是指什么?如果是初级线圈数加多(大)的话,次级电压就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