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或DDR3布线问题

楼主(2009-06-08):
大家好 我现在使用软件画一款ATOM凌动处理器的主板,问一个比较菜鸟的问题以前没有画过高速板。DDR2或DDR3布线时是不是所有的线
(DQ[0:31]  ADDR[0:15]  DM[0:3]  DQS[0:3] CKP CKN CKE CS ODT RAS CAS WE BA[0:2])都要等长?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呵呵
没做过你也敢做啊
看看INTEL的资料吧
分组与CLK匹配的
DATA有八组线才对啊

网友:
这些信号线都有等长要求。
CMD、ADDR用clk锁存,所以它们之间要匹配,等长就可以;DQ、DM用DQS锁存,它们之间进行匹配,也要求等长,并且数据信号分组,组内等长要求和组间有差别;
另外需要注意分割,拓扑,端接,间距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ddr3不知道。。。)

网友:
MENLOW 不是DDR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