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装完PADS9.0的感受

楼主(2009-06-08):
其实,这个版本暂时来说没有给我一点惊喜!在网上看到网友说:在PCB和ROUTER间可一键切换!还想着有什么好,结果一试,只不过在PCB上面多个图标,点一下就可以打开ROUTER,但是,不关PCB一样是不能存为同一个文件。网友说装好了没看到LOGIC,这个也没发现。还是一样的装,没什么特别的。还有个网友说在新版本里面设好快捷键后不能保存,也没发现有这种情况出现。暂时来说,pads9.0只是一个2007的一个升级版(我只装过PADS的SP2,没装过SP4),只是它升级升得太多了,不好意思再出一个SP5,于是就弄个PADS9.0出来,实际上没太多的改变,呵呵。在我用LOGIC时,它的Options 里面 Text Encoding Settings一样默认是用Chinese Simplified。我不觉得这样设有任何的好处!我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找到方法去更改这些默认的设置(LOGIC里面)。还有元件编号在LOGIC里面还没找到命令可以让元件编号重新排列的(当然你可以说可以在PCB里反编回去,可是一般都很少这样做)在PCB里面只是看到设置里把差分线独立出来。其它暂时没发现。也没去看到底它的SP1是改了什么地方。只是占的系统资源更大了。同样的电脑(公司的电脑是P2.8,256M内存,没办法,只能用这样的配置),运行2007是很快(20秒左右)就跳出来,但是9.0要等上两分钟左右才行你们电脑好的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呵呵。当然,到现在为止我只用了十分钟左右的PADS9.0,可能有些地方没发现。不过,一看就知道它是怎样个货色。还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一个劲叫好的,我想,应该是这个软件国内代理公司的人。呵呵。欢迎大家扔砖头!

网友:
    除了增加了一些pi仿真与热仿真 让人期待一下 其他的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

    其他就是 封装焊盘可以倒圆角
蛇形走线可以走圆弧

这样的特点也感觉弱了些
allegro早几年就可以做到这些了

出点有意思的出来吧

感觉pads的布线器应该改的更强大一些 空间还是很大的

网友:
    不這樣一點點搞,mentor 如何生存勒..

网友:
    PADS9.0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Z功能的使用,也可以帮助提高设计效率。

    仿真功能加强就不说了,估计也没几个人用得好,我也是。

首先是router比以前更加稳定,增加了圆狐蛇形线,这点非常实用。

关于lz做的9.0就是07sp4的升级版,估计确实是真的不好意思用SP5。

    总之,只要mentor Expedetion PCB在的一天,pads就不可以有大的飞跃和质变。

不然mentor公司靠啥维生?

    真搞不明白,为何不将正版软件只卖几千块一套,只要大家都用得起正版,哪个会不买正版。

网友:
    嘿嘿
    真搞不明白,为何不将正版软件只卖几千块一套,只要大家都用得起正版,哪个会不买正版。

    几千我也买不起,当使用盗版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即使正版再便宜也是没人用的。

网友:
    问下LZ,怎么从PCB里反编的SCH里呀。。。??

网友:
    jimmy说的对,EE才是Mentor的重点

楼主:
    回复六楼的,在PCB里面打开ECO,有个选项是改元件编号的,改完后会产生ECO 的,然后在LOGIC里面与PCB关连那有个ECO FROM PCB的,点一下会更新过来的。
不好意思,仿真功能我都没用过(工作中不需要,所以不知道怎样用),所以不知道它的强大。
几千块正版的话是对小公司来说。我们个人用肯定不会用正版的。要知道它的目标不是我们。要是我们都去用它的正版的话,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利润!不过也要考虑服务的问题,呵呵。不过我还没见到过代理商有很好的服务支持。以前公司就买了mentor Expedetion,过来吹几天牛,也没学到什么(还好有个同事以前用过一会,问他还学了点,呵呵),后来工作关系就没用了。呵呵。感觉DATABOOK还是不错。 Expedetion就只看过一下封装,没具体走过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