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厂比较IPC文件发现有短路但DRC却看不到

楼主(2009-06-08):
PCB厂比较IPC文件发现有短路但DRC却看不到,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找出短路的地方啊。
更新DRC后把所有DRC都开了,只显示DRC也没找到

网友:
肯定有问题,可能
1,gerber不对,有其它层的东西,短路了;
2,pcb数据出错。我经常发现有此问题,shape不能正确避让via、pin。
   你在update to smooth后,不要update drc,就可看到有没有drc。

楼主:
PCB厂给出的报告是GND和NET00000短路,可我的板子根本就没有NET00000这个网络,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怎么update to smooth

网友:
NET00000是pcb厂根据你的gerber和钻孔得到的网络,当然不是你pcb的网络。
如果方便,请把gerber和pcb文件给我,我帮你检查。chenxz_tiger@yahoo.com.cn

楼主:
谢谢楼上,我把PCB发给你了,再帮我查查哪里短路

网友:
请看附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好心人,是那四个定位孔造成的,那四个孔应该是做非金属化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这样的短路报告
再次感谢

网友:
我是将gerber中的2个负片转为正片检查发现的。刚才我用负片检查,没有发现短路。
有人了解其中的原因吗?

网友:
是定位孔的pad, 其anti pad值太小, 应该要大于钻孔大小.
anti pad的作用是在正/负片中, 用来避开其它敷铜的參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