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焊接的对齐方法

楼主(2009-06-08):
请问,
对于间距和体积都比较小的BGA,焊接后,如何检查芯片是否跟焊盘对齐?都有哪些方法?
BGA出现虚焊后,只能再回回流焊去重新焊接吗?

网友:
BGA出现虚焊可以用手工焊

网友:
二种方法
1.用带有CCD摄像机的BGA Rework Station 光学对位,有自动和半自动的
2.靠PCB上焊盘周围的丝印线对位,BGA芯片四周和丝印线对齐就可以,不要担心焊接过程中会错位,只要不要太歪,锡球融化以后会自动粘上对应的焊盘的,我就是这样焊的,有时候我还故意把芯片放歪,偏离焊盘不要超过1/3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2009-07-15):
那如果BGA芯片放上去有跟丝印线对齐,但是过回流焊机器出来,出现BGA芯片倾斜了,造成虚焊,那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