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出现ERROR -- Node N01816 is floating错误

楼主(2009-06-08):
本人是个新手,在进行仿真时出现ERROR -- Node N01816 is floating错误,不知怎么回事,
请高手帮忙下,谢谢。

网友:
节点浮空

网友(2009-07-10):
对新手一般是没接地造成的 就像我一样

网友(2010-02-06):
必须把地设置成0

网友:
仿真电路的地在ORCAD/PSPICE中用标示0的地符号